三洋LCD-32ca760蓝灯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8-09-25):
一台三洋lcd-ca760液晶电视机 开机蓝灯不转成待机的红灯 开不了机。
  打开后壳测量所有电压除了灯控和开机SW不正常其他都正常,淘宝买程序刷也不起作用。
  又换了mcu mt8223l也没起好 这mcu不好焊接中间是一大块接地 很难对位。
  后来查论坛有说ud12.5v稳压管的有说lt20电感的但量电压都正常27M晶振也起振(示波器量)2.5v示波器量也没文波。
   放了一晚上拆下lt20试试 接信号 有蓝灯变红灯了 按开机键变蓝灯了logo出来了 本以为好了接信号声音有 灰屏无图像 断开信号蓝屏显示无信号 按菜单键灰屏 想到mcu可能没焊好 一量果然一条lvds线没焊好 焊好后正常 lt20电感是升压30v的给高频头的 现在没人用这功能就没在修。
   电路图有没找到什么原因 水平有限分析不明白 有懂的大神告诉一下。

网友:
还是主板DC-DC某个不正常吧。主芯片中间接地不良也有可能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查开机信号,一般都有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