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E570 声卡CX11852芯片代换

楼主(2018-09-25):
机器过来不开机,3v待机芯片发烫SYX198B
测量发现+3vl 短路,
用断开法,测量发现声卡CX11852挂了。
手上没有这个芯片,找了个CX20751换上。
装好测机 进系统驱动自动安装。 声音正常。
所以CX11852和CX20751可以互换
来图对比

网友:
定义一样,可以通用。

网友:
脚位定义一模一样,可以代换吧

网友(2018-11-13):
芯片只要电路相同,就可以用。谢谢LZ的分享

网友(2020-12-13):
大家代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待机正不正常!我发现换了两个20751上去代机变高!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 ... ;extra=#pid181173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