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DELL W12C 一体机 24-3455 板号14050-1 AMD单U 黑屏维修过程。没修好能不能发贴?

楼主(2018-09-25):
DELL 24-3455 14050-1 AMD单U集显。开机不亮。
上电,黑屏 ,电流在820MA左右。看电流像是亮机了。拿手电照了一个屏幕没有任何图像显示,按键盘大小写,灯受控制。好像是显示部分的问题。拆机。
TB买的数据

读出的数据
同学们在修到此机时,麻烦读一下此机的屏显数据。在论坛搜索,看到有人也在找这个数据。型号DELL W12C 一体机 24-3455 板号14050-1 AMDU

或者哪位同学可以修改,我把原机读出的数据上传。看哪位同学可以修改下。谢谢。
读出的黑屏 屏显数据
读出的黑屏

网友:
越来越复杂 难道屏上的电路也移到主板上了

网友:
根据屏参数和芯片刷写通用程序试试,你那TB买的就是通用程序,只不过跟屏幕参数一兼容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只能去找万能的假货宝了,这东西没有办法

网友:
暂时还没修到这款机子,帮不了楼主,只能帮顶了,

网友:
Dell的屏程序主板自检要用到的不是Dell的点不亮的老老实实换屏吧

网友:
楼主试过把原机这部分的数据改到能亮机的那个程序上没?我也想知道改过去会怎么样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原机的发给淘宝,跟淘宝反馈一下刷后的情况。淘宝改就简单多了

网友:
好奇心下载了你的附件,5分没了,心好痛。话说淘宝的你咋没上传,我都想对比两个程序看看呢

网友:
还是先换个屏幕试一试吧

网友:
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。没办法,24的,换屏也要500多。拉倒了。
TB购的屏数据是20-3055的
TB买的20-3055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码片数据吧

网友:
你那TB买的就是通用程序,只不过跟屏幕参数一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