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FI故障]
6sp 重摔后WiFi故障

楼主(2018-09-25):
我是刚入门的新手,故障是WiFi发烫,温度高,开启WiFi电流2A,关掉正常,主板以前扩容过,我没有测试架,请问大神扩容过换WiFi用不用解绑硬盘?看这位朋友的帖子说是不用解绑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65593-1-1.html

网友A:
看你扩容的时候有没有解绑,解了就不用,没解就得拆下来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扩容的时候有没有解绑,解了就不用,没解就得拆下来解

谢谢回复,我知道了,才开始学修手机

网友B:
扩容解绑过,直接换,保用,没解绑的就要先解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扩容解绑过,直接换,保用,没解绑的就要先解绑

是不是解绑过一次后 WiFi芯片可以换无数次?我的意思是以后再坏的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解绑过一次后 WiFi芯片可以换无数次?我的意思是以后再坏的话

无限换,这个解绑过后就没关系了,无限制多少次都可以,不过要是能用坏两个WiFi芯片那个机子早都可以扔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