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台式机求助

楼主(2018-09-25):
主机文祥E320  显示器FN880  单位32个显示器  修好之后(电源板通病)  带过去有六个不显示   这六个显示器放到别的机器上都是正常的   而主机接到别的显示器上夜市好的   VGA线换了好几个不行  就是把他们两个连起来就不行  显示器灯亮不显示  有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没道理啊,显示器你动的什地方,不行就换着用,不过原因奇葩,显示器电源能不能开呢。

网友A:
你试下用安全模式,感觉是没认到显示器,而分辨率超出范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试下用安全模式,感觉是没认到显示器,而分辨率超出范围。

都是修的电源板  剩下26个都正常  没道理这几个超频啊  都是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有时候真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,也可能是同步信号和地址码的问题,你查下,有可能在临界值

网友:
把显示器VGA接口的数据和时钟线割断。不要数据时钟。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 data和clk这两个根线不接试试。

网友:
数据和时钟断了,显示器就不亮了吧。

网友B:
把台式机的vga保护拆了,还不行就把显示器的保护拆了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台式机的vga保护拆了,还不行就把显示器的保护拆了,应该就可以了

请教  显示器VGA保护是个什么东西   二极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