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FI故障]
6sp 重摔

楼主(2018-09-25):
  扩容机,WiFi发烫,开启电流2A,关闭正常,其他正常,没有硬盘测试架,请问扩容机换WIFI用不用解绑WiFi?

网友A:
这个要看上一家扩容的时候有没有在硬盘上解绑,解绑的话就不用解了,没解绑的话要解绑

网友:
愿底层不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上一家扩容的时候有没有在硬盘上解绑,解绑的话就不用解了,没解绑的话要解绑

扩容时必须解绑吧

网友:
既然已经解绑了 wifi就可以随便换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