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5V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8-09-25):
华硕A85V开机不显示 风扇在转 机子有启动 以前把光驱改的固态硬盘 前几天重做的系统 没问题 现在改的硬盘一直亮蓝光 不闪烁

华硕A85V开机不显示 风扇在转 机子有启动 以前把光驱改的固态硬盘 前几天重做的系统 没问题 现在改的硬盘一直亮蓝光 不闪烁

网友:
楼主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的,不会修主板话建议拿到专业维修点维修。

网友:
你好,之前是系统卡,后来重装系统后,用了一天,都正常,没有关机,直接合起来的,放着的,之后开机就打不开了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 内存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