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(KONKA)]
康佳LC47DS60DC液晶电视图像发红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9-25):
康佳LC47DS60DC液晶电视图像发红故障维修

  接修一台康佳LC47DS60DC液晶电视图像发红的故障机,拆机检查未发现异常,为了加快维修速度,直接上点屏仪测试屏好坏。

  测试结果屏是好的,问题在主板上,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,好像是屏线断了。检查屏线是好的,在检查屏线的时候看到主板上LVDS线插头处有不少固定的硅胶,心中暗喜,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了?将胶全部清理干净,逐个检测排阻等元件,发现RA509排阻有一个断路了。

  手上没有330的排阻,在废板上拆了470的贴片电阻贴上,试机OK,图像正常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这是RGB信号中的线断了所致吧。

网友:
这种觉得像屏线问题...多谢分享

网友:
电阻开路导致花屏图像不正常,排阻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需要细心,谢谢楼主分享.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容易误判   楼主技术好

网友:
一般碰到这种情况,我都是先清洗排线接头。

网友:
这是康佳机的通病

网友(2019-01-05):
这个问题典型

网友:
很多主控虚焊也这样

网友:
经验啊经验,收藏了收藏了,,涨姿势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、

网友(2019-03-11):
经验,值得收藏,花屏,少色,很多都是逻辑板、屏线、驱动板上的问题

网友:
LVDS信号开路导致开机红屏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