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黑屏直接按电源键不开机原因求解,已能开机了。

楼主(2018-09-25):
客户送修一台IPAD,故障现象按电源键没反应,但客户描述咋天她孩子说IPAD电不多了,到今天早上不能开机了,以为没电了冲了一上午也没好开,然后就送过来了,我按照她描述就先接电脑,电脑有反应,但没充电显示,心想强行关机试试,也许开着机死机了,再开LOGO出来了,机器好了,开机N次也正常了。求解是死机了呢,还是没电引起IPAD保护中呢?

网友:
直接刷机试试

网友:
??已好开机了,不用刷机啊,只想请教高手求证下的。

网友:
很正常,死机了,强制关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捡钱的节奏,iPhone也出现过,强制重启就好了,原因不明

网友:
如果是进系统黑屏的话,  你尝试按下静音键  是否屏会亮, 如果屏亮了  那就是HOME键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