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蓝屏,啥问题呢?

楼主(2018-09-25):
遇到一台笔记本电脑,蓝屏。重新开机又可以进系统,时好时坏。

网友:
驱动问题,或者是硬盘有坏道。

网友:
BIOS里面设置

网友:
常见:系统,硬盘,内存,处理器,硬盘模式错了,BIOS电池没电导致硬盘模式被重置了。等等还很多,一步一步查,咋感觉您不像是做维修的

网友:
刚刚才开始学维修,没一点头绪,不知道从哪里下手

网友:
一点方向都木有

网友:
同意4楼的看法

网友:
四楼说的好,但我感觉系统出问题了

网友:
系统,硬盘,内存,处理器,硬盘模式错了,BIOS电池没电导致硬盘模式被重置了。等等还很多,一步一步查

网友:
内存问题,换了内存。不蓝屏了。但是笔记本有无法上网了。网卡版驱动打不上。…

网友:
估计是游客来问问的吧,再去找维修的杀价。如果是这样鄙视

网友:
是固态硬盘从格式化对齐下

网友:
固态硬盘用鲁大师检测过,有问题,但是不影响使用。

网友:
万能驱动,驱动人生,驱动精灵,360驱动大师全部都试了,就是打不上网卡驱动。

网友:
硬盘显卡系统内存都会引起蓝屏,先软件再外设然后再考虑主板

网友:
现在不蓝屏了,拆了个内存。客户的电脑是东芝的,现在有两个问题了。一个是字体乱码,360啊什么的,乱码。另一个就是驱动打不上,之前还有wifi图标,现在没有了。

网友A:
我也想好好学啊,可是店里生意不是那么好,我是学徒,有机子师傅几下就修好了,有空的时候才指点几句,从来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

网友:
迅维网上的视频上来就讲主板维修,感觉一点都不适合我这种新手。

网友:
平时就在网上搜视频学习,没有系统的学习过。

网友:
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学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系统,内存,硬盘

网友:
先软件,后硬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好好学啊,可是店里生意不是那么好,我是学徒,有机子师傅几下就修好了,有空的时候才指点几句,从来 ...

有空的时候才指点,又生意不好,生意不好怎会没空,…其余时间都打游戏去了吗

网友:
慢慢来吧,不会就多看,多问,

网友:
楼主先找基础的视频看,看完了基础再网下学就好了。

网友:
感觉你不像是做电脑的,这个问题都不会自己排除?

网友:
先测试下硬盘有没有坏道。

网友:
先开始换系统,一般的问题就是驱动不兼容。

网友:
迅维有基础视频啊,学会基础。再去看主板维修的,就简单了

网友:
蓝屏看代码,这个就是a1,百度搜索一下,基本可以大概定位哪里问题

网友:
蓝屏问题比较麻烦,软硬件都有可能,排查是一个系统工程,不好搞!

网友:
重装系统.ok了

网友:
一般出现0x0000001A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,换内存

网友:
驱动问题,或者是硬盘有坏道。...........

网友:
显卡 内存 硬盘 主板 CPU 问题

网友:
也许是你的系统不适合本机 建议你把系统降级处理。然后再打驱动就可以了。至于网卡,把它撤下来,用橡皮擦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