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9028Q是什么条件下才去开启内存供电的

楼主(2018-09-25):
这个EC是KB9028Q,有什么条件后才去发出103脚的信号去开启内存的S5?

这个EC有可能把下面内存供电的S3也控制了吗

网友A:
内存开启信号MAINON 或者是SUSO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开启信号MAINON 或者是SUSON

这个电路图里的EC的103脚发出DIMM_ON_1V2去开启内存芯片的S5啊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开启信号MAINON 或者是SUSON

我意思是EC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去内存供电芯片呢

网友C:
这个EC带程序,你看看有时序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EC带程序,你看看有时序没

我是从MS-16J51这个板号的图纸找到这个EC的,我这个没图纸,参照他没时序的

网友D:
EC收到桥发出的SLP_S5之后就会发出S5开启内存供电。前提是按下开关后EC要先发出高低高给桥,楼主要捋一下时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C收到桥发出的SLP_S5之后就会发出S5开启内存供电。前提是按下开关后EC要先发出高低高给桥,楼主要捋一下时 ...

那对于没有桥的笔记本呢?是M系列的处理器,EC是IT8585VG,这个S5的开启内存信号是不是直接从EC来的?如果不是从EC其他更没可能了,处理器在内存供电没好之前不可能处理这些信息吧?因为CPU供电都还没有吧

网友D:
楼主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笔记本。没有桥的话那就是桥集成到CPU里了,有图纸的话也一样查桥的待机条件的。VCCRTC   RTCRST#  VCCSUS3_3那一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笔记本。没有桥的话那就是桥集成到CPU里了,有图纸的话也一样查桥的待机条件的。VCC ...

M 5Y10的,cpu主供电最后出来的,没主供电cpu能发出这些信号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M 5Y10的,cpu主供电最后出来的,没主供电cpu能发出这些信号吗

你以为CPU就一个供电啊?
CPU集成桥的,有S5电压/S0等多种状态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以为CPU就一个供电啊?
CPU集成桥的,有S5电压/S0等多种状态的电压

哈哈月饼老师,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新板,没经验+没图纸。刚换了个EC后S3和S5都有了,供电全出来了,黑屏。1.26的内存供电好像有点不对啊,刷了两个BIOS一样,CPU工作了但不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笔记本。没有桥的话那就是桥集成到CPU里了,有图纸的话也一样查桥的待机条件的。VCC ...

刚说错了,这个EC是联想100S的,N3050的U好像

网友F:
断开ON,EN,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,一定要断开上拉之前的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断开ON,EN,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,一定要断开上拉之前的电路。

断开也不行,现在换EC已经出S35了,但内存供电好像应该是1.36,现在1.26左右应该不对。。。没头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意思是EC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去内存供电芯片呢

隔离电路,待机电路,EC待机,复位,桥待机,VCCRGC,RSMRST,好信号

网友F:
内存供电是1.36是正常的,低压内供电,现在1.26左右应该不对的。

网友:
建议系统性来学习下。做船长的门徒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内存供电是1.36是正常的,低压内供电,现在1.26左右应该不对的。

对啊,之前没S5S3的时候我飞线个信号去也是1.36的,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