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闪存颗粒

楼主(2018-09-25):
优速固态上拆下来的,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

网友:
一片黑,看不到字,不能判断

网友:
图片都看不清楚

网友:
一片黑,看不到字,不能判断
一片黑,看不到字,不能判断

网友:
我感觉也是打磨的,两个一样的颗粒批号位置不一样‘’

网友A:
一片模糊,你也可找度娘啊,不会是PF的吧。

网友:
打磨了 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猜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片模糊,你也可找度娘啊,不会是PF的吧。

上面标的东东都搜不到信息,最主要的品牌友看不到

网友:
不是大牌子的都不靠谱,很大可能是打磨的。

网友B:
sandisk 的打磨片,很难再利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andisk 的打磨片,很难再利用

是啊,可惜了,本来还想做个U盘呢,这下泡汤了

网友:
上测试架看id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,可惜了,本来还想做个U盘呢,这下泡汤了

不清楚什么品牌,不上了,免得一下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