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9-25):
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

  (本文由 迅维快修哈尔滨旗舰店 徐工 原创,未经授权禁止转载)
  【故障机型】iPhone6

  【故障现象】顾客数是在车上充电导致的手机不开机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顾客描述说是在充电导致的手机不开机,第一反应就是USB芯片坏了,因为这是充电导致不开机最常坏的芯片,先拆开看下吧,主板接上可调电源,发现机器竟然是大短,看来不是USB芯片的是因为USB芯片不会引起大短,主板上电找主板发热位置,主板无明显发热位置,这样只能把Q1403拆下看看PP_BATT_VCC短路还是PP_VCC_MAIN短路然后在线路所连元件 熏上松香进行单条线路加电。

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  拆下Q1403通过打值发现是PP_VCC_MAIN短路,接下来吧PP_VCC_MAIN上所连的原件全都熏上松香对单条线路加电,加电发现电容C1264发热。

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  把C1264拆掉在重新打值发现阻值正常,把Q1403重新装上,上电不再短路机器正常开机。

iPhone6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  到此维修结束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,感谢分享!

网友:
技术好,感谢分享!

网友:
熏松香 貌似饼哥的烧鸡大法

网友:
谁帮我解释一下如何单条路供电,是标注的通路电压吗

网友:
经典的烧机大法

网友:
滤波电容短路导致大短,烧机大法最好使!

网友A:
哪个大神能教我一下,为什么要拆了q1403才可以知道是哪里短路

网友:
不用拆也知道哪短,我修这种拆机三分钟,找到坏掉的地方2分钟,很简单的

网友:
咱先不问为什么,多看看这帮老鸟的思路,我觉得方法学了做几遍应该都不是很难,思路更重要!

网友:
熏松香法是无敌大法,谢谢分享!

网友:
烧机打法

网友:
思路清晰 多谢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大神能教我一下,为什么要拆了q1403才可以知道是哪里短路

主供电大短Q1403会发烫,Q1403内部就是直通的,发烫的话影响判断容易误导,拆掉短接后真正漏电的地方才会发烫

网友:
哈这个 简单  经常遇到的问题   也是捡钱的活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供电大短Q1403会发烫,Q1403内部就是直通的,发烫的话影响判断容易误导,拆掉短接后真正漏电的地方才会 ...

这就是俗称的保护管吧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。。大家一起交流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