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万用表测联想笔记本充电器19V掉电是正常吗

楼主(2018-09-25):
我接上220V怎么输出19V不停地掉,大约一有19V马上掉,3秒左右后再有19V马上掉,因为主板坏了,插上主板上用万用表测也是这样掉电,难道好主板就能测到一直19V?如果充电器是坏的,怎么不上电池单用充电器开机的灯一直正常亮?这种应该没有检测脚的啊

网友:
这种充电器是通电就直接输出的,如果不稳定,那就是坏了

网友:
哥,照你这么说百分百是电源坏了,换了秒好。

网友:
电源输出不稳定,这个是电源坏了,换个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