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440b 板号LA-4891P 触发 0.5A电流 20秒掉电

楼主(2018-09-25):
今天接到HP 6440b笔记本不开机 ,上电流表 0.5A 不动了  ,20秒掉电 ,拆机 板号LA-4891P HP 6440b   掉电应该是哪儿缺一路电  导致的,把主板反过来,发现南桥总线供电芯片附近有霉变 和一个小电感烧焦   先用酒精清洗一下, 打万用表 发现PU501 IC没有异常 ,再测IC周围 发现19V的滤波电容短路,拆掉两个电容短路消失,在料板拆了一个小电感 和两个电容 装上,再打各路对地阻值正常了,通电测试 ,电流一路上飚  1.3A亮屏  。此机修复完毕

网友:
这个进水腐蚀的节奏啊。拆机出来首先看一下主板,烧得不算严重,这种修起来还是挺爽的。

网友:
光是看电流的话还是有挺多猜想的呢,拆出来一看心里就有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