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换机板子求助!!

楼主(2018-09-25):
万兆交换机通电能亮,插网卡口也能有黄灯,大概十分钟电源板会发出杂音,过会就断电。好像是变压器发出的,电容换过不管用,用一个显示器的适配器代用12V ,5A,的,一会断电了,,

网友A:
光耦和431换一下,要是还不行把变压器附近的快恢复二极管换了,再不行基本热稳定方面问题不好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光耦和431换一下,要是还不行把变压器附近的快恢复二极管换了,再不行基本热稳定方面问题不好查了!

x谢谢指点 ................我再试试

网友B:
一般12V的可以用.不行就再换一个电源.   只要原来是12V的.换了一般没问题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12V的可以用.不行就再换一个电源.   只要原来是12V的.换了一般没问题的.

换了一个12v的显示器,还用电流表 ,都不行,还是掉电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