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PH 不出 vccsa 求助

楼主(2018-09-25):
问题好像找到了。u1c第10,第9脚都是0v不正常

网友:
按说再高也不应该高出3.3V,是不是其他的窜来的把Q26 U3A不要看看。

网友:
1.8v和4v位置换下就对了 ,不知楼主想要表达什么

网友A:
运放10脚输入电压是多少?有0.95V吗?没有就把这里的电压搞出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运放10脚输入电压是多少?有0.95V吗?没有就把这里的电压搞出来

r111和r53电阻都换了,就是不出来电压,真的是奇了怪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运放10脚输入电压是多少?有0.95V吗?没有就把这里的电压搞出来

好了。,好了,BC39短路了,我操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111和r53电阻都换了,就是不出来电压,真的是奇了怪了。。。。

你要看看图纸, 看看 vsa_ref 受控的三极管,,你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管子坏了引起,想偷懒就直接拆掉连接vsa_ref的三极管,你也要看看电容bc39正常不

网友:
仔细点 其实技嘉主板很好修的

网友:
这个电路修不出来都是上课偷赖的,基础不过关

网友:
1.  VSA_REF有没有被拉低.    2.测一下VCCSA的对地阻值

网友C:
VTT_PGD会影响这个信号的.  上面是其他型号的. 你找一下相关的信号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TT_PGD会影响这个信号的.  上面是其他型号的. 你找一下相关的信号.

这个图纸没有这些管子了。。。

网友:
修机有时多打打对地阻值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