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L12241WA 22寸屏 图像问题

楼主(2018-09-25):
  接到这个显示器说是,开机能正常显示,但是1分钟以后就显示这样了,把显示器关掉,在开机就正常了,1分钟就又那样了(上图了),各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不是屏坏了吗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屏模块坏了,基本都可以报废了。

网友:
这个现象是不是负6伏的电压不够呀,因为关机再开能正常不是一直是这个现象

网友:
考虑屏幕模拟板主芯片和软排线上的玻璃芯片不良导致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屏幕报废直接扔了就可以了   屏幕报废直接扔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好的,我在查查哪里问题,谢谢分析

屏模块问题,要压屏换模块才行的。

网友:
这种除非是修过很多,不然还 是不要折腾了,要花很大时间,还不一定有结果

网友:
屏坏了,不用考虑,压压可能会好,不过不划算,价格贵不说,1年左右必定坏

网友:
是屏外轴3坏了,要换外轴3了,要是没有外轴的只能报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