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一体机主板:MS-AC791 VER1.0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8-09-25):
接同行送修海尔一体机
故障:不触发
接电源有待机电流

测量待机电压5V正常 3V测量只有2.5V左右
论坛搜了一波 不触发有通病 3V电感坏或滤波电容坏的都有
尝试把电感换了 接电电流变成0.001了
测量3 5V都没有了  以为换的电感不行 另外换了一个还是一样
查芯片51125条件
16脚VIN-19V 17脚VREG5-5V  8脚VREG3-3.3V  开启1脚1.5V  6脚1.2V
条件正常
把3V滤波电容换了一试 接电电流0.02

测量3 5V正常了  按开关电源灯亮
故障修复 看来这机是通病没跑了

网友:
6.3V 220UF的电容,是吗?

网友:
就喜欢通病  换上就好的  !!!!!!!!!

网友:
好多机器待机不正常都是待机电压3 5V滤波电容的事情造成的

网友(2018-10-27):
电感都有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