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视X800没串号,没基带,写串号号不成功,怎磨回事呢各位大神

楼主(2018-09-26):
乐视X800没串号,没基带,写串号号不成功,怎磨回事呢各位大神,主板上看不到有基带CPU,只有射频IC,这主板WIFI也坏的

网友:
如果基带栏显示空的,那基带芯片或者周围电路有故障,先把硬件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写入串号

网友A:
没串号是不是QCN没了,导个QCN进去试试。

网友B:
主板上没基带IC?发个主板图片看看

网友:
这就是主板图了,上面没有基带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串号是不是QCN没了,导个QCN进去试试。

导入QCN也是一样,没串号,只显示meid几个字母,神魔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上没基带IC?发个主板图片看看

图片以上传,你帮我看看那个是基带IC

网友:
楼主,X800的CPU为高通骁龙810(MSM8994),高通的CPU,如果需要外挂基带,那还不被人笑死,板上又怎么会再重出一块基带来?
没有基带版本,排除软件问题,查与之配套的电源IC PM8994的输出,参考其它810机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串号是不是QCN没了,导个QCN进去试试。

呀,邓老板 ,好久不见你冒泡了,忙着数钱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呀,邓老板 ,好久不见你冒泡了,忙着数钱呢?

比较少上论坛,没生意啊。有什么路子没有啊?来跟你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少上论坛,没生意啊。有什么路子没有啊?来跟你混

邓老板说笑了,我现在都混到送快递了,无聊时就到论坛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邓老板说笑了,我现在都混到送快递了,无聊时就到论坛看看

转行了说?

早点转行是对的,我也想转,就是找不到做啥

网友:
如果基带栏显示空的,那基带芯片或者周围电路有故障,先把硬件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写入串号
!!!!1

网友:
基带未知就是CPU没识别到中频IC,软件硬件都会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