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10电流跑到0.8A不显

楼主(2018-09-26):
一台东芝L510 ATI独显,上电电流到0.8A不显,测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内存复位没有,诊断卡停在05FB上。还有BIOS一插电1-2-5脚就有持续波形,比较奇怪。

网友:
这是内存不过,查内存的条件,有的压显卡或者是北桥能好

网友:
C NEC/TOKIN That's it! I think so!

网友A:
不装内存看看代码跑多少

网友:
这玩意不是有电容么?

网友B:
好像只有nec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内存看看代码跑多少

插不插内存都一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只有nec电容

NEC大电容客户拿来时候就发现已经改过了。

网友:
修显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该是显卡问题   修复过

网友:
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不搞了,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择机显卡显存通病

网友:
焊接下显卡试试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