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S2PH REV1.0 风扇转转停停 不出CPU供电--(已修复)

楼主(2018-09-26):
型号:GA-H61M-S2PH rev1.0

故障:风扇转转停停,不断重启。不出CPU供电和vccsa供电。
先检测,内存供电1.5V,桥供电1.05V,总线供电1.8V,VTT_CPU供电1.05V都正常,再测Q8管子s级,G级1.6V VCCSA0v 不正常。一开始以为是管子坏了,换了一个,还是一样。
继续测量条件,发现u1 LM324 10脚跟9脚都是0v 不正常.测R111另一端也有2.5v

从论坛上搜这款有位置图,对比实物,发现R153 接地端腐蚀了。心理那个高兴。。。
找到相同的电阻换上,上电,10脚和9脚 还是0V。。
然后以为是LM324坏了,再换还是一样。。。

静下心来,再看图纸有个BC39电容,会不会是它不量引起,把它拆了一试,上电,跑码了。原来是它的问题。。太好了。。维修到此结束

修好了再去测
Q8的G级是3.3v D级是1.05V s级0.93v。
有点奇怪,LM324 10脚跟9脚都是0.93V 按道理应该10脚大于9脚电压啊
仔细一想,这个位置,就是CPU风扇装的然后长期不清灰,灰积下来太多类,腐蚀电阻跟电容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图自然好修,没有图那才叫一个

网友:
看来是通病了 昨天晚上也有一个人是这个电容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您的实用信息。 谢谢。

网友:
这里最好坏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图纸修电压还是好修

网友:
运放输入脚 虚短,,电压一样

网友:
我有很多年都没有修过台式机主板,只因为修的价格太低,还不够吃个中午饭,都是直接换,只修笔记本主板。

网友:
这部分电路起什么作用,请讲讲,它的原理是什么

网友:
楼主写的很好,思路清晰,但是R111电阻断路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?

网友:
技术不错,下次碰到了试试

网友:
如何每次不稳定这个板子是哪里问题。机器一会儿上电一会儿不上电

网友:
9脚和10脚电压应该都一样、都是0.93VVCCSA。。才正确。

网友:
10脚本来就是给9脚作参考的,9脚是波形的,用万用表测电压取的是平均值,肯定是一样的了

网友:
电容漏电,导致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维修需要心细的人才行,我这样粗的估计不行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很好修。关健是有图纸还有点位图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有图纸修电压还是挺好修的

网友:
维修需要楼主这种细心的人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8-11-05):
也有碰到过这个地方电阻不行,换电阻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