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送话小声

楼主(2018-09-26):
尾插排线,音频都换过了,还是不行,送话时大时小,哪位大神遇过这个问题,求科普
问题

网友:
可以考虑听筒排线

网友:
送话器的网子有换过吗?

网友:
网都取掉了,排线座阻值都正常,

网友:
网堵住了,声音会小,但是很稳定,不会时大时小的

网友:
把降噪MIC拆掉试一下,试过5代的拆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