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09-26):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3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3

  版号:L-IPINEI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4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4

  故障现象: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

维修过程:

  客户报修,一台波峰焊温控系统控制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。接到报修信息后,前去现场确认工控机器显示黑屏,无主板输出信号。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5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5

  机器取回后,快速折机取出主板,目检全板无明显进水和烧伤外观不良情况。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6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6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8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8

  第1步:采用阻值法快速排查主板各大电感阻值,均正常无短路情况。明细如下 :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9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9

  +VIN_19V适配器供电,用万用表量测Q49 MOS管第8脚为655。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0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0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1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1

  +12V二级电压,用万用表量测L25电感为497。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2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12

  +VDIMM内存主供电,量测L23电感为359,也为OK。

  +VCC3二级电压,用万用表量测Q41 S极为362。

  +VCC 5V二级电压,用万用表量测Q42 S极为387。

  +VCC_1P5二级电压,用万用表量测MF3 S极为421,为OK。

  +VCC_1P05总线供电,用万用表量测MF4 S极为277。

  +VCORE核心供电,用万用表量测L14电感上为042。

  第2步:电脑开机后参考H5X芯片标准硬启动时序分析。

  针对这片工控主板不显示,直接从内存主供电时序开始检修,明细如下: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5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5

  +VDIMM内存 主供电,由U22 NCP1587D芯片和L23大电感 组成PWM电路,示波器量测电压为OK..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6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6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7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7

  +VCC二级供电5V由+ATX_5VSB待机电压经Q42 N沟道MOS管转换后S极输出,示波器实测为OK。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8

波峰焊温控系统工控电脑开机后不显示故障维修一例28

  +VCC3二级供电,由+IO_3VSB  SIO芯片待机电压经Q41 MOS管转换S极输出,实测OK。

  +VCC_1P5二级供电,由MF3 N沟道MOS管把内存主供电转换后S极输出,示波器实测电压为OV。

  看来工控主板不显示故障已找到。

  第3步:重点来分析+VCC_1P5二级供电工作原理,为检修不良板提供理论支持。

  NM10南桥H20脚SLP_S3#信号外部更名为SLP3_L。

  经过R211 10K电阻后更名为DRVT_FB,与C59 1UF电容充放电后控制Q17 2N39N04三极管导通,从而把高电平的SLP3_L经C极输出低电平SLP3,最终送到Q18 2N7002 MOS管G极,控制D极产生1.5S_GDRIVE。

  低电平SLP3使Q18 管子截止,1.5S_GDRIVE信号由+12V二级电压经R305 100K电阻上拉,从而使MF3 MN252 MOS管导通后S极输出二级电压+VCC_1P5。

  第4步:实际检修过程如下。

  主板再次断电,用万用表量测MF3 G级为386,为OK。Q18 G级量测为358,也为OK。向前跟线到Q17 39N04三极管,万用量测B极为42,明显阻值偏小了。

  第5步:烙铁开电后先焊开R211 10K电阻,量测Q17 B极仍值小,焊开C59 1UF电容也仍然涛声依旧阻值偏小。从图纸上分析只剩下Q17 管子没有排除了,取下Q17后再次量测B极阻值 已恢复到500,为正常了。

  在料板上折了丝印1AM 管子补上,主板再次上电后,+VCC_1P5二级电压输出OK了。

  主板一路跑码至显示OK.附上亮机图:

  第6步:机器进系统功能测试正常后,电脑关机时变成重新启动了。主板断电后,CMOS放电后试机仍然故障一样,记得 笔记本远程月饼老师培训接口电路时,分析过这种故障,是教大伙重点要查RI#铃声唤醒信号。RI_L信号位于南桥H23脚.

  此板COM口用于工控电脑连结波峰焊温控系统电路。

  COM2串口上NRIA信号经R587 0欧电阻更名为NRIA-R,再经R138电阻后ON1_B信号控制QN1 2N3904管子 B 级,经QN1 C级产生RI_L信 号。正常工作时QN1 B级时低电平,从而QN1 管子处于截止状态,+3VSB待机电压经R352电阻后上拉给RI_L信号。

  用示波器量测QN1 C级为0V电压,向前量测QN1 B级有12V电压。

  从图纸上分析,只可能为U30 ST75185损坏引起。

  快速从料盒中找到芯片焊上,上电试机,QN1 管子B 级量测时为0V电压,恢复正常了。工控主板进系统后关机后断电也正常了。到此机器成功修复。

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(ZHOUMW,QQ3053987455)提供

网友A:
很好,有图有教程,思路也清晰

哪里来的图纸呢?

网友:
楼主,是也有不良主板要修需要图分析吗

网友:
版主有BIOS吗?麻烦上传一份。谢谢。不上内存报警,上内存不显

网友:
楼主,先查查内存上的信号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,有图有教程,思路也清晰

哪里来的图纸呢?{:4_136 ...

为何不看人家名字,呵呵,不是一般人物

网友:
查的真多,所有东西都查了一遍,哈,,,,,,,,,,

网友:
仔细多检修,这样维修起来也会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