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80不触发维修。没下载分了,

楼主(2018-09-26):
A-8001P
待机电流0.003A,按开关没反应,测公共点电压正常, 无待机3v5V,待机芯片RT8205L
   测16VCC供电19V,线性开启正常,线性3V正常,线性5v正常,测pq402
G级电压为4.17v偏低。换上下管无果,换待机芯片之后,待机正常电流为0.007A.
最后附上亮机图:

没下载分了,求加分鼓励下

网友:
待机电路分析仔细

网友:
1、   16脚 VIN
2、   13脚EN(线性开启)
3、    8脚VREG3     17脚VREG5
4、    3脚REF基准电压
5、    1脚和6脚   PWM的开启信号
6、    芯片驱动上下管
7、    PGOOD

网友:
待机电路分析的仔细

网友:
待机电路分析仔细6666666666666666

网友:
待机电路分析的仔细  理论基本功非常的扎实

网友:
这个待机芯片需要测量的地方很多,供电,信号开启。反馈,都该进来的有了,再测输出的。没有。那就换他。主要是知道这个芯片的现有什么。和后面必须有的是什么。。。。

网友:
分析的很棒,我修的话直接量主供电和开启都有直接换芯片,换了不行再量别的条件

网友:
最后换了个芯片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的就是速度

网友:
PU401边上是不是有一个电阻像腐蚀了呀

网友:
前两天遇到一台EN电压有问题,分压出来的电压不对,换芯片和分压电阻都没用,结果换了一边的滤波电容好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没分了

网友:
我一般有开启有供电不出三五伏,直接换了芯片再说

网友:
有些时候可能是误判断的。啊,我之前修过一台机器,和你情况一样,待机芯片换一个就好,用两天就有问题,再换待机芯片又好。但是有故障的待机芯片换到其他机器上是没有问题的,最后把待机芯片旁边的电容一起换掉就OK了。你应该留意一下,是不是在换芯片的时候把电容加热引起的短时间内的正常。一般一周左右,客户不找回来,问题就不大了。

网友:
G极偏低用示波器一测就显出来了,

网友:
没有  , 那是手机拍照光线问题,

网友:
思路清晰 不愧是维修高手  修机器速度就是快

网友:
我的触发到0.08就掉电。还没有修好

网友:
好怀念维修这机器的日子 好久了 没有见到这机器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  分分钟就搞定了 技术可以的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快,感谢分享,没有示波器直接更换再说

网友:
基本上待机芯片出来VREG3和VREG5,再出来基准电压,不出3 5V,就是芯片坏的多,换了就好

网友:
估计是个通病 收藏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

网友:
理念扎实,思路清晰,技术高。学习了!

网友:
对芯片分析的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