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8585VG这个EC芯片是不是直接控制内存供电的?带程序吗

楼主(2018-09-26):
华硕一块主板上是M系的处理器,有IT8585VG这个EC,内存供电没有,内存芯片RT8248A,这个芯片的S3和S5脚开启信号只有S3有2.8V,S5没有,没有S5是没VTT和内存主供电的,请问这是不是从IT8585VG发出的S5?因为是BGA封装的没法测,外围测了没有,会不会断线了IT8585VG

RT8248A

网友:
天意wx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A:
S3 S5都必须是高电平

是EC发出来的

感觉你这个就像仁宝的
SYSON 3.3V
SUSP# 3.3V
SUSP 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3 S5都必须是高电平

是EC发出来的

华硕ZENPAD,没图纸的,我参照一下YOGA的图纸LA-A341P,是SYSON控制S5的,现在不知道是EC坏了还是条件没到,不知道怎么测条件了。开机有反应也可以关机的,就是内存这不出电,我跑线到处找没找到和S5这相连的,可能 直接进EC的

网友:
内存EC发出SYSON来开启的
要先有内存主供电,才会开启后面的二极电压

就先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