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0奇葩的现象

楼主(2018-09-26):
接了一台T420,开机一直进到桌面,一直都会报警,感觉没什么规律,乱滴滴
开机时也没什么提示,就拔了键盘,电池试了还是一样
下一步自然是刷个BIOS看看。备份了原来的BIOS,然后随便下了一个刷上去不开机,0.2左右立马掉电,可再次触发
换回原来BIOS还是一样。。。
换了个芯片刷上备份的bios还是一样,BIOS周边很宽敞,绝对没有掉件。。。还会有什么问题呢。。。

网友:
刷错了版本吧,论坛好多都是假的。有些备份的根本不可以用

网友:
这种就动bios就成这样的,真是无语

网友:
刷了几个了,郁闷,下次这种能开机的不动BIOS,直接换BIOS芯片

网友A:
一般都带otp  芯片不能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带otp  芯片不能换

otp是啥意思啊,大神。刷了BIOS,在刷回原来的都不成是啥原因呢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一般BIOS 都带OTP 这是工厂的一部分程序  要换芯片必须把OTP这部分写进去 不然就是好的程序 也没用

网友:
那OTP部分怎么备份出来和刷进去呢     野路子表示没听过

网友:
还好客户号说话,我也没说他原先的板不能显示了,直接叫他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