宽体BIOS 改窄体

楼主(2018-09-26):
今天修一台AOC的i2480sxd,不上电,有待机电流,拆开该测量该有的电压都有,开关也有3.3,点着没反应,直接刷MCU,死活不认MCU芯片,估计是坏了,找了一遍没找到窄体1M的码片,找了个25Q80宽体刷了,上机故障解决,我看大家宽体改窄体好多都是飞线的,我平时都是直接把宽体引脚直接反向折弯到芯片底部,引脚位置正好在原焊盘位置,风枪直接吹上就行了,美观方便

附上MUC程序 aoc

网友A:
这种窄体的一般的编程器刷不了吧,我记得显卡的就是这样,确定下你的编程器支持列表中有没有这个型号

网友B:
MUC???
请教是什么东东?
还“助理工程师”了?
是搞修理的吗?

网友:
今天修了台一样的机器 一样故障的 一样的处理方法。。  真巧

网友:
刷这个程序要用什么编程器呀???

网友:
哈哈  这种方法我也搞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MUC???
请教是什么东东?
还“助理工程师”了?

MCU打错字了,何必这么较真呢~~~

网友:
今天修了台一样的机器 一样故障的 一样的处理方法  留着方法备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CU打错字了,何必这么较真呢~~~

不是计较,技术二字不能含糊!
小白可以原谅,你都工程师了,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吧?
你那个也不叫MCU,是FLASH。

网友:
这个技巧   感觉还可以呀, 遇见一次还是飞线来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窄体的一般的编程器刷不了吧,我记得显卡的就是这样,确定下你的编程器支持列表中有没有这个型号

估计你没有用过编程器,建议你买个编程器,比如RT809H,什么鸟显示器都可以刷,如果是三星显示器,那就是秒刷,不拆机直接收钱,电视机也可以刷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!!!!!!!!!!!!!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存程序的芯片是坏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