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216-1黑圈内的对地阻值0欧正常吗

楼主(2018-09-26):
大家帮我看看图片上黑圈内的的黑点的对地阻值0欧  正常吗   现在机器待机0.004  待机电压3.3V   5.5V 都都出来了  就是不知道黑圈内的的黑点的对地阻值0欧正常不正常

网友A:
对地都0了,还正常嘛

网友:
难道真的南桥坏了吗   可是南桥和CPU一体的呀   难道真的没有维修价值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地都0了,还正常嘛

难道真的南桥坏了吗   可是南桥和CPU一体的呀   难道真的没有维修价值了吗

网友:
正常应该至少几欧吧。

网友:
不应该是0欧

网友:
这里的对地阻值为0,应该是短路了

网友:
电感对地怎么能是0欧呢?肯定短路了

网友:
烧烧更健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B:
查查了查这个南桥和CPU一体的芯片   要700多   客户嫌贵 换板子800客户嫌弃贵不修了

网友:
最怕南桥和CPU二合一的桥了 一报价客户差不多都不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查了查这个南桥和CPU一体的芯片   要700多   客户嫌贵 换板子800客户嫌弃贵不修了

这还问啊,肯定CPU短了直接报废吧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