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看一下E550C 板号NM-A221 PU8 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18-09-26):
3G%MJDUPF)5~U7~R1FMT.png    这块进水了 谁有这个机子高清图  或者能看一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  感谢 感谢   说一下型号

网友:
这个芯片型号是3H=

网友A:
看图纸应该可以跟51225通用

网友B:
图纸上不是标着RT6585吗?代码3H=1B 3H=2A 3H=1E 3H=1F

网友:
RT6585B  图纸上那吗大的字

网友:
这个你在图纸上看

网友C:
楼主想什么呢?图纸上标的很清楚了RT6585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想什么呢?图纸上标的很清楚了RT6585

芯片上写的不是这个   烧了一半   只剩下一个2D

网友(点评):
图纸上是正确的RT6585BGQW,芯片上印的是3H=2D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芯片上写的不是这个   烧了一半   只剩下一个2D

芯片上不是这个型号也正常,丝印

网友:
51225可以  修联想E555的时候代换成功

网友:
兄弟你就按图纸上的芯片买芯片就可以啦,或者直接个型号淘宝一搜不是出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纸应该可以跟51225通用

不通用的

网友:
图纸上写着型号的

网友E:
51225的12脚是19VVIN,换上去直接烧的。直接按照这个买吧

网友:
一看就是TPS芯片,看图纸脚位图,是51125还是51225,或者其他的,找图纸对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51225的12脚是19VVIN,换上去直接烧的。直接按照这个买吧

对哦,图纸上有,第一次没看出来,照着买两个就好了,唉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纸上不是标着RT6585吗?代码3H=1B 3H=2A 3H=1E 3H=1F

对啊,我看也是,就用图纸上的型号OK

网友:
大兄弟你是来负责搞笑的哦  按图纸上买就行

网友:
不能用1225试,我试过,不通用,

网友:
芯片烧成这样后级没有造成短路吗?这机器短路的话会直接把CPU也一起烧掉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