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不定时重启故障

楼主(2018-09-26):
       机器大概情况:iPhone6,无进水,重摔过,主板扩容128g后使用过1年半。最近出现开机后不定时重启故障,能正常进系统,进系统后有时几分钟、有时半个小时就会重启。重启后有一定几率反复重启(开机出现白苹果,没有进入系统就又重启,一般反复重启10几次后才能正常进入系统)。
       补充:1、刷机正常;2,开机的时候cpu温度有点烫手;3、重启特征:每次都是在正常使用时,系统会忽然出现卡住几秒钟无任何反应,然后才出现重启。
       求思路。现在没法确定故障点。CPU?还是硬盘?
        望各位大神能不吝指教。

网友:
师傅技术不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赞一个

网友:
我6s也这样,不清楚原因。非扩容机

网友:
无数据了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多是CPU右下角虚焊造成,可以先干硬盘,不行就放弃,毕竟干CPU还是有难度的

网友A:
先连爱思看下有没有电池数据 有数据刷下机报错9打下R0317   R0316到CPU阻值 400多正常 要是阻值大就CPU虚焊 要么重做CPU飞板底线到电阻 要么免拆飞线刮CPU或者插线进去 俩阻值都大就别插了 要么刮要么重做CPU

网友:
电池数据正常的,使用的时候其他功能都正常

网友:
cpu通逻辑码片掉点或者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连爱思看下有没有电池数据 有数据刷下机报错9打下R0317   R0316到CPU阻值 400多正常 要是阻值大就CPU虚焊 ...

连接pp助手有电池数据,刷机不报错怎么破。。。

网友:
测电池座检测脚有没有阻值 有的话 把座子检测脚往外挑挑 在不行换电池 在不行就飞线到充电芯片G1脚 得确定到CPU有阻值 飞线具体方法论坛搜索无电池数据 飞线还不管用 应该是CPU物理损坏拉低了电压 手里一台6P重摔一个毛病 飞了三种线三种电压也不管用 论坛里看到同问题 搬板也没有解决了

网友:
电池会不会有问题,老化了也不会重启吧。

网友B:
我碰到过 硬盘用低温锡 出现这种状况

网友:
扩容硬盘是不是用的低温锡

网友C:
发过来,我给你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发过来,我给你搞定

几多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碰到过 硬盘用低温锡 出现这种状况

低温锡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故障,虚焊吗

网友:
楼主可以看看逻辑吗片有没有断线 她会导致白苹果重启
再来可以看看有没有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