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乐视S50液晶电视黑屏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8-09-26):
乐视S50液晶电视黑屏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

  机器型号:乐视S50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黑屏不开机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S502D电视,开机指示灯红亮,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,液晶电视黑屏不开机。

  询问用户说自动升级造成的,现在有很多智能电视不需要你认可会自动升级,网上找了一下帖子程序强制刷机还是老样子,有些问题并不是说S502D黑屏刷机就可以,首先排除硬件故障后在看 ,原则是先硬后软。

  说说我维修过程检测电源板 ,把主板插头13脚0N/0F和14脚ADJ短接连接5V电源2脚位置上开机,屏幕亮,说明电源板正常,检测主板CPU1.2V正常,测存储器1.5V有点不对电流偏大手摸 U6、U5、U7、U8、U6、U7发热厉害,更换U7(NT5C8128M16HP-D1)通电试机,电视正常工作,至此,乐视S50液晶电视黑屏不开机故障修复。

  这种芯片是BGA封装,可以用BGA焊台,也可以热风枪,风枪温度调高点调在6的位置,风速调2.5,风枪出口用指头粗的。

备注:并不是网上所说要刷程序,程序写在U6和U12,U12一般引导程序实际上就是一般电视机上的存储器 25Q16 ,25Q32通用,U12就是普通的总线数据,U6是需要刷程序的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想问楼主 这台报价多少  有多少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