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CC 2.0开机电流0.23A,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

楼主(2018-09-26):
X550CC 2.0开机电流0.23A,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,其他所有供电正常包括转换电压,测CPU对地阻值为0.016 ,直接给CPU供电加1V的电压有0.7A,估计CPU供电应该没有短路,测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正常,后来用力压桥再开正常跑码亮机了,松开又是0.23,再压又可以跑码 ,由此证明桥虚焊了。报价收钱了

网友:
这个真是个方法,我经常这么干外加电压。

网友:
cpu对地值0.016??  什么意思

网友:
卧槽,,,可以啊。。。。直接给CPU加一个电

网友:
原来三把斧的神功还没有失效,我改天也试试

网友:
好厉害,还能直接加电压

网友:
原来压一压也可以解决问题,又学到一招了!

网友:
cpu也能再加供电厉害,这么低的阻值不短路,更厉害

网友:
是从主板上取1V电还是外接可调电源调到1V直接加给CPU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