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DELL 14z-5423 进系统花屏,一会又好了

楼主(2018-09-26):
如题

进bios 和开机logo 正常,进到系统就这样,过一会自己好了
换过屏线,换过屏,主板没有换,
在这之前也遇到过两次,是换主板的,不过说服顾客,没有处理。
现在这个是这种问题才来修的。有遇到的同行,麻烦支个招。

禁止了独立显卡,发现不再出现了,不过不确定问题还有没有?

网友:
BIOS刷过官网的,是哪种EXE的,不是编程器刷的

网友:
pce285pa0dx,没见过这个芯片,估计应该不带啊

网友:
显卡驱动不对下官网的 我遇到过

网友:
这种现象,上半部分已经排除了,那就只有排除一下显卡和显存,显卡供电等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电脑就这样。也是dell的。我把桌面设置成经典。就好了。(蓝色的桌面)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的问题,,,,,,,,,,,,

网友:
换一块屏

网友:
显卡花屏,显卡驱动

网友:
刷bios试过吗 这个不像是屏的是

网友:
打官网显卡驱动就能解决。你们这些人偷懒就跑来问 。

网友:
官网 官网 官网,重要事说3遍!

网友:
先打个官网的显卡驱动,你这个像驱动的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我有一次遇到过这个问题打官网驱动 刷主板程序 搞显卡 搞桥 换完全一样型号的屏都没好最后是刷屏码片(是奇美屏)好了。

网友:
DELL双显卡的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没有安装好,全部卸载,并且删除文件,重启然后安装集成显卡驱动,重启安装独立
一般都能解决

网友:
我遇到过两个都是换屏好的,反正是没返回来。

网友:
独显集显全部删掉  去官网下载驱动就ok   我一般都说显卡坏了    然后你懂的

网友:
貌似显卡驱动问题 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官网驱动 官网BIOS百分百好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吧,装官网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