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平板EE3 不充电

楼主(2018-09-26):
机器可以识别到电池,显示未充电,请问还需要查哪些条件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芯片各引角翻译

网友:
既然没有人说那我自己就说了,把电池接口BATT_EN#接地就可以了

网友:
大佬,我来围观(←←)

网友:
本身就是PR100开路的问题,为啥搞这么复杂

网友:
BATT EN看看和谁链接,我记得应该有个开关,按下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最好是换个电池看一下,如果能识别到电池,不对电池充电,可以看下电量检测,然后看下充电的PWM电路

网友:
宏碁的机器一般是有一个开关的。就是机器拆开盖子之后,那个开关会弹起来,电池就会断电,也会不造成不充电。多留意一下那个开关会有新的发现的。

网友:
收藏了  期待遇到这机器  就可以对着你们的时序去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