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X750 1G DDR5故障

楼主(2018-09-26):
开机需要20+才能显示,装上驱动就黑屏,不装驱动亮机花屏

网友A:
我有一个650没装驱动能用,一装驱动,就卡在重新启动,快要进系统时,黑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650没装驱动能用,一装驱动,就卡在重新启动,快要进系统时,黑屏。

一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