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itx-d81-d2l BIOS

楼主(2018-09-26):
研域工控ITX-D81-d2l REV:1.5主板 收银机BIOS原机读出来的,图片是网上找的,板号在CPU风扇下面
    客户的收银机开机不显,内存拔掉有报警,判定BIOS问题,网上也下不到BIOS,客户有一样的机器,就让客户带来了,读出来好机器上的刷上就好,不过10秒左右才显示,能正常用。

网友:
BIOS呢,没有 见到,开机慢可以将原来的ME模块写进去,如果坏的话只能找原版ME了

网友:
无附件 补充上传下

网友:
补上BIOS文件

网友(2019-01-05):
正好需要,谢谢楼主分享,我试一下看看怎么样

网友A:
BIOS是好的,就是开机慢了一点点,能接受吧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9-07-07):
引用 网友A:
BIOS是好的,就是开机慢了一点点,能接受吧,谢谢楼主

开机慢,你用的原机的BIOS合一下就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