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扬天S3040-24独显开机两声报警,屏不亮

楼主(2018-09-26):
联想扬天S3040-24独显开机两声报警,屏不亮。板号是PIH81F/TACOMA GPU MB 12121-1 48.3KQ04.011 IH81SG REV:1.0 原现象为开机有两声短警,接键盘大小写受控,判断主板基本工作,不显示可能是屏幕有问题,来回开关机仔细看屏幕,一点反应都没有,如屏暗屏幕会有轻微闪动,估计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。先上三板斧,刷个BIOS ,发现主板正面有两bios ,一个桥更前 一个屏线更前。屏线座跟前的bios不知道什么作用,,重要的是屏线座子背后的1M程序芯片,估计这部分类似与主板的驱动板。先刷屏线座子后面的,依旧,再刷桥跟前的,亮机。装机交工,收400.。后面附件是刷机OK bios。也附一份开机不亮BIOS。

亲测OK

89 Bytes, 下载次数: 3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开机不亮的

网友:
其实这台机器你把从前CMOS跳线跳过去清一下bios就可以的。跳下跳过去需要一分钟左右再跳过来才可以的。时间短了不奏效,我试过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BIOS位置发来看看,有图有文字看的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