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不能启动故障

楼主(2018-09-26):
已解决

网友:
这点图有点位图 你收下看看
、

网友A:
直接用5V去烧快速判断问题,不要为了一块主板摸鸡半天水都喝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5V去烧快速判断问题,不要为了一块主板摸鸡半天水都喝不上

怎么个5V烧法?请指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修啊............这种情况南桥坏的可能性大,usb毕竟受南桥控制

网友:
南桥坏了 吧   台式机板子现在都很少修了  估计都是南桥坏;

网友:
我跟你说一句
通病目前修过两个出来
一个是后置喇叭下面那边一个管子G级边上电阻拆了或者换
还有个是南桥旁边一个电感地方焊过去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上面的一些人答非所问,人家问的USB供电啊,和南桥有毛关系,首先我看楼主是小白,你说的USB供电不知道你知道那个脚是供电不,USB有4个脚两边是供电和地也就是正负极,中间两针是数据脚,中间两个针才归南桥管,中间两针只要有一个对地短路就是南桥坏,两边的短路是不会烧南桥的,USB供电有专门的供电芯片就在附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面的一些人答非所问,人家问的USB供电啊,和南桥有毛关系,首先我看楼主是小白,你说的USB供电不知道你知 ...

这板子没有专门的供电芯片,是由南桥控制,换南桥搞定。凡事没有绝对,说人小白自己先掂量下吧

网友:
好吧,我是小白,不好意思打扰你了

网友:
这板子毛病真多。我手上有3块一块不触发,2块跑马55。。都没有修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没有专门的供电芯片,是由南桥控制,换南桥搞定。凡事没有绝对,说人小白自己先掂量下吧

USB供电由南桥提供????,真是华擎妖板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