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有个芯片up6161GC成功代换

楼主(2018-09-26):
显卡显存供电芯片UP6162dc成功代换up6161GC,电路图如下:

显卡供电12V(独立6口插头12供电,正常 ,没短路,没断路)
显卡GPU供电1.2V(正常)。
显卡12V转5V,(117上测得0V,不正常)
内存供电1.8V(DDR2显存,测量0V,不正常,也没短路)

跑显存上下场管控制级电路至up6161GC芯片控制,测up6161GC芯片,1脚BOOT=8.9V(自启升压不对,正常12V);8脚VCC=12V(供电正常)2脚RT/DIS=0.99V(开启引脚,电压正常)。   11 脚,14脚无电压输出(显存上下管驱动,不正常)

其实,芯片BOOT自启开压不正常,我一般是直接换芯片。但前提条件是,芯片供电,开启电压先要正常,不能掉件。

因手头上一时找不到芯片up6161GC,只有UP6162dc(大致对比了一下电路板引脚分部,果断代换上)。

上机开机OK,正常显示。

UP6161GC(DC).pdf

网友:
记下了   居然可以代用

网友:
这卡我也有一张挂了的在那里吃灰

网友A:
学习了,请问这些个c资料哪里可以下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请问这些个c资料哪里可以下载啊

百度,千度,万度,

网友:
学习了。希望有更多的分享。这显卡是260还是2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