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3 不读卡不是一个原因造成,已修复!

楼主(2018-09-26):
     客户拿来一台小米3,外观很漂亮,能正常开机,但是不读卡!
     打开设置,我的设备,全部参数,基带版本这一项是未知!返回桌面,在通话栏里输入*#06#,有串号;这一点很奇怪,假基带刚好是与此相反的:设置里有基带,通话栏里没有!这是什么情况呢?
     拆下主板,整体还好,不过卡座位置明显被动过了,应该是机主先给别人修过了,没搞好才拿到我这儿来的!此时心里感觉有点不爽!转念一想,别人搞不定我才有得搞啊,一样有钱赚就行,呵呵!
     不过,还得说说那位同行,基带问题去动卡座,还真是人才啊!
     先搞基带吧,找到基带IC,是展讯8803G,这里要说一下,这台小米3是移动版的,主板上的芯片布局与联通版和电信版有很大区别!
     芯片上加了点焊油,风枪调到360度,对着芯片吹了两三分钟,感觉可以了,就给主板吹风冷却!
     冷却好后装机开机,再查看基带都出来了!OK,插卡试机,完蛋,检测到卡却无服务!看来卡座还是有问题,只是不知道是先就有问题,还是上家同行修出的问题。观察卡座没变形,就不更换了,直接在六个脚上加焊,焊点一定要圆润才算好,哈哈!
     焊好后,再装机装卡开机,OK,终于读卡了!
     其实只是基带IC虚焊引起不读卡,结果被上家搞得多余绕了几个弯!还好上家没动其它位置,否则结果还很难说了!呵呵!

网友:
终于实名认证了,不容易啊!呵呵!

网友:
不知道上家是什么师傅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技术!小米3移动版,记得好像是nVidia的处理器,一直没修到过。同时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~

网友:
虽然没上图,不过文章写的不错。

网友:
基带ic虚焊

网友:
和以前笔记本NV的显卡问题挺像啊,不知道会不会返修

网友A:
加热就好,是不是返修的几率有点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热就好,是不是返修的几率有点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CPU虚焊的也弄过几天就回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