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联想CFT31通病

楼主(2018-09-26):
一客户抱来主机,说无法开机。一看是我们联想自家产品,再一看型号H515,板载CPU,而且是AMD的单片。

联想台式机H515

插电试机,通电不显,重新插拔内存依旧,也无任何报警,清CMOS依旧,测电池3.1V,不亏电,粗略观察一下板上没有明显损坏,心想估计又是U的通病!报价后顾客留机走人。拆出主板卸下风扇,看着U上面的电容有腐蚀,放大镜下病症显现无疑,果然是电容腐蚀了!

拆出的主板,还很干净,看来使用率很低!

拆下风扇,还是有些灰尘!已经明显可以看出电容有腐蚀了!

放大镜下更明显,左边中间两个和右边一个。用风枪吹下,右边那个一个焊点腐蚀特别严重,棉棒沾了洗板水擦拭干净,又用刀尖小心翼翼的刮掉氧化层,重新上了锡。在料板上找了三个相同大小电容换上。

接电亮机。显示器是另一顾客来修的,电源板坏了,结果修好电源发现屏也有毛病,结果人家不要了我就当试机用了!
闲着无聊就发个贴刷下存在感不喜勿喷!

网友A:
我都是直接抠了 遇到三个了 每个要了五十

网友:
这一类型的机型都好像有类似的通病了。

网友B:
此类贴子请加权限,游客不能看到,被太多人知道了,估计连50都收不上来,我刚开始是200起步的,换板400

网友:
观察细致啊  用放大镜才找到毛病,厉害

网友:
这机器都知道是CPU 电容腐蚀造成的

网友C:
我都是吹下来不要了,一样用,不知道会返工吧

网友C:
边上这个和第二个都吹下来,照样开机,不知道咋样

网友:
这个故障以前遇到过几天,算是通病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此类贴子请加权限,游客不能看到,被太多人知道了,估计连50都收不上来,我刚开始是200起步的,换板400

我修板也是200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边上这个和第二个都吹下来,照样开机,不知道咋样

不要也能开,但是稳定性会差,本来这U就毛病多,还是焊上稳妥些,反正也没啥成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直接抠了 遇到三个了 每个要了五十

你这要的也太少了,显得我们做维修的太容易了!要是碰到麻烦的修个两三天的也有!我都是200起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都是吹下来不要了,一样用,不知道会返工吧

散热片的胶垫造成的电容氧化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此类贴子请加权限,游客不能看到,被太多人知道了,估计连50都收不上来,我刚开始是200起步的,换板400

说的有道理,现在咱们这行不好干了,物价十年长了N倍了,我们装个系统还得按十几年前的价格,然后还嫌贵!

网友:
直接扣掉就行    但必须把海绵垫除去   不会返修的

网友D:
关键装系统小白都能一键GHOST,这种没一点技术含量的人看了也能修的贴子如楼上所说加点权限。不然真砸自己脚。这行业本来就不容易了,生存空间低了,像以前修家电了,要黄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几台直接用镊子一抛就掉了 呵呵

网友:
这个通病修起来就是比较爽,捡钱的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这个问题真的是相当的多!

网友: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福份呀下次遇到了就可以快速解决了

网友:
要把CPU散热器上的海绵拿掉,要不然你换了电容不久还有返修的,是海绵的问题!

网友:
这个机器搞多了 完全是支援我们维修人员的  那里的电容 我拆过5个都没事 多拆几个无所谓

网友:
直接扣掉就行    但必须把海绵垫除去

网友:
amd 的  小cpu    南桥    经常遇到这种。 电容坏的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板我手上有块报警的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N年前就开始修了,修老多了,发这种帖请加权限

网友:
这个通病修起来就是爽,
感谢楼主无私奉献,福份呀下次遇到了就可以快速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关键装系统小白都能一键GHOST,这种没一点技术含量的人看了也能修的贴子如楼上所说加点权限。不然真砸自己脚 ...

忘记加权限了!

网友:
这AMD这个问题真是神了,用在哪里哪里出问题,简直了

网友:
这个捡钱   比较爽 ,    一般不止一个电容要换

网友:
都是 直接不装

网友:
这个通病修的号

网友(2021-02-06):
谢谢同行们。搞定一台电脑

网友:
谢谢同行们。祝你们发发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