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苹果1466不充电

楼主(2018-09-26):
今天同行拿个苹果来,说充不进去电,自己换了个电池也一样。  打发走后,试了下还真是充不进去电,能放电,有检测到电池,在系统下有显示正在充电,但充不进
   装上电池通电待机0.02,而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,有问题 。拆机后量隔离管Q7155 ,s级8.5v 正常,d级也是8v多,但是g级也是8.5,不对啊,p管是低电平导通啊。 把电池拔掉,测了下阻值也正常啊400多,不管了先换一个再说,然了并没什么卵用。先查下6259条件,供电都ok,检测脚csop ,cson也正常,准备换个芯片的时候突然看到指示灯不亮,那电源小板怎么看起来有点脏,再仔细一看发现有个5脚的芯片有个脚有点腐蚀了 ,难道是这个引起的,重新加焊了下。通电果然正常了,指示灯也亮了,q7155g级也是低电平了。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管子,跑线后发现是一条i2c总线,大家以后多注意下。

网友:
苹果修得太少了,楼主胆大心细,向你学习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,需要细心才能观察出问题啊!修不充电同行至少200吧?

网友:
值得注意

网友:
小故障。 大问题

网友:
到现在还没拆过一台苹果的本子,秒杀是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毛病的意思啊???????

网友:
心细是能修好很多故障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收藏一下  希望能用的上

网友:
苹果维修中灯不亮是有问题的,首先就要引起注意。楼主公里深厚

网友:
有个去胶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谢谢分享 不错 了解一点是一点啊 感谢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,一般都先看小板上的检查线路正常不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主板先看看主板  看有腐蚀没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经验。。。。维修还是要心细才行

网友A:
是SYS-ONEWIRE吧。。拿个芝麻官 5个脚的

网友:
这不叫秒杀吧?还量了不少功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SYS-ONEWIRE吧。。拿个芝麻官 5个脚的

是  SMBUS_SMC_2_S3_SDA   ,5个脚的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