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笔记本QCH7是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8-09-26):
请教一下各位笔记本QCH7是什么型号的u,网上找了一遍都没查出来

网友A:
有图片没,要不就是看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片没,要不就是看错了

有图,没看错,百分百的,就是好奇怪网上都找不到这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