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

楼主(2018-09-27):
七彩虹A55 CPU  电源管理  芯片型号BD=1G   网上 查不到资料  不知道什么型号   大神帮忙看看

网友:
问问马家的商家 告诉他们bd=他们应该就知道 另外数据手册里好像这个对应型号 关键不知道型号

网友:
自己看是哪几种,迅维有维修查询,可以可以去查查

网友:
淘宝问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种真的不太好找.特别是没图纸的. 有图的还能按型号网上找找.

网友:
是BD=  开头的应该都可以了吧,后面字母好像可以不管的

网友:
RT9605BPQV RT9605BGQV RT9605B 这三个都是

网友A:
这A跟B自己查下 芯片信号是RT9605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A跟B自己查下 芯片信号是RT9605B

谢谢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 一会看看

网友:
BD=  就行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