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n650oc-1gi

楼主(2018-09-27):
卡拿到手里检查外观挺新的检测无短路后,上电检测发现1.5v无电  也没有图纸参考只能一点点跑线路 最终查得1.5v由U504  rt8120d位的芯片得来 检测芯片发现只有输入  没有输出  只有换个芯片  换完后完美点亮

网友:
显卡完全不懂,也没研究过,哈哈
看你修得挺顺手的

网友A:
修好就行,恭喜恭喜: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就行,恭喜恭喜:)

哈哈  谢谢 之前刷了好几次都不行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一样的卡才备份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