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科weiyi2140屏闪灭

楼主(2018-09-27):
一台惠科WEIYI2140显示器,屏显示画面过4秒就灭掉,然后再显示,一直循环,灭掉的时候背光是亮着的。屏是LG LM215WF3,测屏上的电压VGL -8.64V,VDD 12V,VCOM 4.53V,VGH 27V,感觉都正常,没思路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 BIOS 的问题么

网友:
刷程序试试

网友:
程序刷过了

网友:
用万能驱动板点过屏也一样

网友:
如果程序也刷过了,那怕是屏的问题了,,,,,

网友:
屏问题咯  ,  遇见过AOC 也是反复重启  换了一体板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