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清华同方LC-32TD180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8-09-27):
清华同方LC-32TD180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接修一台清华同方LC-32TD1800液晶电视,该机打开电源开关红灯亮,按开待机键蓝灯亮完成开机,看3分钟左右关机,红灯亮起,再按开待机键液晶电视不开机,只有关掉电源才能进行第二次开机。

  测电源板、主板电压都正常,不解的是关机时主板输出的开关机信号电压正常,主板上12V、5V、2.5V都有(正常待机时这3个电压都没有,5VS有),但背光控制电压却没有,同时也没声音。

  分析是不是背光电压高保护了?于是按网上的办法,把OB3350 7脚对地接一个2.2K的电阻实现去保护,但开机一段还是关机,为确定背光到底是不是有问题,决定开屏一看究竟,拆开观察背光灯一切正常。

  怀疑数据有问题,下载一个数据写后故障依旧,后又对MCU进行补焊还是不行,手摸MCU芯片挺热的,在它上面加了一个散热片,经长时间观察有效果了,但偶尔还是有关机现象,没办法在它上面加一个小风扇,经长期观察再没有关机现象。

  分析故障可能是MCU内部不良所造成的,由于没有这个芯片,所以也无法验证。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主板的DC DC电压如果正常肯定是芯片故障,风扇不是长久之计,更换芯片后加上散热片肯定解决

网友:
芯片不良,该换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芯片是MT8227吗?
原机芯片上是没加散热片的,你现在加了还要再加风扇才能压得住,那就有可能是芯片不良了,最好还是换了吧,这样交货心里也不踏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