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8-09-27):
技嘉B75主板不能开机,电源不启动,请教各位老师

网友:
写详细一点,电源不启动是电压输出还是别的。如电压有输出,且主板不短路,那就查它的开机条件,再一一排除就可以了

网友:
排除电源那就是主板坏了     没电路基础没法搞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IC bios 容易出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