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L37E19液晶电视不定时花屏故障维修案例

楼主(2018-09-27):
TCL L37E19液晶电视不定时花屏故障维修案例

  机器型号:TCL L37E19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不定时花屏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接修一台TCL液晶电视,开机播放正常半小时后出现花屏,液晶电视不定时花屏,有时候为白板,伴音一片噪音,故障判断为电源不正常。

  检修1173.3V过热造成的,换新后试机,过一会摸117和其它几个特别烫手指,没办法才用老办法,加散热片,连续三天三夜试机没问题交与客户,至此,TCL L37E19液晶电视不定时花屏故障修复。

  附上数据:

网友:
我有台相同问题的夏华,网购了电源板和主板换上去,变成闪屏,然后灰屏。

网友A:
相同问题的夏华?花屏图片故障没有,机型都不一样,还相同问题。主板,逻辑板,屏,哪个问题都没判断清楚就下手。

网友:
我在海信上遇到过这种问题,也是加了散热片,不过不加也没事,加了更耐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相同问题的夏华?花屏图片故障没有,机型都不一样,还相同问题。主板,逻辑板,屏,哪个问题都没判断清楚就 ...

故障现象一样,首先想到可能是主板问题,主板换上后还不好,后来想可能是电源不稳定,所以又换电源板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,像这种散热片一般都是用什么固定的呢,一般的硅胶垫怕不牢固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现象一样,首先想到可能是主板问题,主板换上后还不好,后来想可能是电源不稳定,所以又换电源板

发故障图片出来瞄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